想用铰刀加工是否合适?是否有这种通用铰刀?

楼主(2009-05-08):
遇到一种工件,示意图如下,想用铰刀加工是否合适?是否有这种通用铰刀?如果没有,定做的话需要多长时间?大概什么价位?谢谢
另外哪位大侠如果有其它更好些的加工方法,可以提出来讨论。

网友:
不知道加工的材料是什么,如果是较软的材料,可以自己买个标准的回来稍加工
这种东西估计市面上没现成的,有的话也不便宜

楼主:
不锈钢的,主要是孔的直径比较小,2mm的刀具如果自己加工起来比较困难。

网友:
楼主的底孔是如何做的?

网友:
可以用锥度铣刀加工,标准刀的刃长只有6毫米,不知道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只有图纸,还没开始做。只是看能不能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标准的铣刀么?什么价格能否透露?呵呵

网友:
肯定可以呀

网友:
不知道你的产品厚度。

网友:
如果就算有锥度铣刀,①但是光洁度是否能达到要求,我觉得可能达不到把
                      ②角度公差能否达到要求,楼主还是没有标注。
  不管是用铰刀还是铣刀,不锈钢都算是难加工件,所以市面上就算有现成的刀具卖,也不见得加工出来的效果很好。所以建议要做的话,非标订货了。

网友:
最好还是冷拉、挤压加工。加工精度能达到,效率也高,成本也低

网友:
不好加工!!!

网友:
建议非标绞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