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机床厂的机床质量和价格 怎么样 ?

楼主(2009-05-08):
各位大侠 请教下 有人用过广州机床厂的数控车床吗 ?质量和价格 怎么样
  还有问下  有人知道济南一机的CK6136i 最大加工直径是多少 啊    价格 大约在多少呢    质量可以吗  稳定性好吗

网友:
6136,应该是360mm

网友:
广州机床厂的,数控车床质量没得说。就是价格高了点。最少7.8W起。广机的主轴做得不错,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  希望有更多人发表意见  多帮忙下  我现在正在准备买机床呢

网友:
广州机床厂的机床质量还是不错的,导轨和主轴都做得不错,一般是φ350×750mm,唯一缺点就是价格比较高,呵呵。

济南一机的CK6136i 是φ360×570mm的,主轴孔φ52mm,不过标配的是φ160mm三爪卡盘,所以过料直径只有φ40mm。这个机床是整体床脚的,机身刚性和稳定性都不错。

lz如果是在广东的可以联系我哦:13926435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