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里面的速比一般是怎么算?

楼主(2009-05-08):
经常看着师傅们在算,也一直没在意.

网友:
我也不明啊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入力轴上第一个齿轮齿数除以第二个齿轮的齿数,依次计算减速机内部各段的齿比,最后就是其的总的减速比

网友:
(Z1/Z2)*(Z3/Z4)*(Z5/Z6)=速比
8 t0 E8 f! a- P$ [注:Z1/Z2为输入轴、第二轴上的齿轮齿数,Z3/Z4为第二轴、第三轴的齿轮齿数,Z5/Z6为第三轴、输出轴齿轮齿数。

网友:
楼上正解,齿轮减速比就是这么计算的

网友(2009-07-30):
是这么算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