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油温度过高导致机床故障-求助

楼主(2009-05-09):
车间有一台十工位专用机床,最近由于由于循环润滑油温度太高,经常出现故障。据设备管理人员说是冷却系统设计有问题。
想知道是否可以直接外加一个润滑油冷却系统?如果能的话大概需要多少成本?

网友:
油温跟整个系统稳定性的关系很大。可以直接外加一个润滑油冷却系统。冷却系统有很多种类,你可以找一下。

网友:
如果空间足够,直接在管路上加个风冷或水冷,千把块足矣。

网友:
应该检查系统,有可能是系统本身的问题哦

网友:
如果以前不会,后来出现油温很高的问题,可能液压系统有问题。应该解决其根本。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是不是系统内泄较大,导致油温高,或者是负载比先前大了而系统没有调整。

楼主:
应该是系统问题,是不是系统内泄较大,导致油温高,或者是负载比先前大了而系统没有调整。
引用 网友A:

负载没变大,但好象润滑油有泄漏。
不太明白,漏油也会导致油温升高么?
现已经有几个马达不转了,另发问题帖地址如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18068&extra=page%3D1

网友:
先把漏油处理了再说。至于冷却系统对于单独的机床来说,不会花多少钱。

网友:
误解了,我说的漏油是说系统内部如马达、阀、油缸内部由于磨损而产生内泄,会导致油温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