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要求HRB硬度,是正火处理吗?

楼主(2009-05-09):
产品要求HRB硬度,是正火处理吗?
HRB 85-100

网友:
HRB是洛氏硬度B标度,测量方法不同,社区有相关资料。

网友:
楼上回答正确
是正火处理吗? 这话 不好回答  先看你硬度多少呀

网友:
是什么材料应该说明一下。

网友:
要看材料的,关健是含碳量是多少

楼主:
45#钢 4# LZS7588292

网友:
应该是调质处理

网友:
45#钢调质也不应该打HRB啊?

网友:
意思应该是45钢 正火或退火硬度达到85-100  这样表明肯定是要经过热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