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303 用什么型号的车刀好?

楼主(2009-05-09):
我是自动仪表车。每天重复工作的时间很长,刀具不理想很费工夫。想请问下那种型号的硬质合金车刀好用?

网友:
焊接的还是数控的?数控的刀片就多了

楼主:
车床,每一次工作横向进给4mm.吃刀量在0.15mm每分钟工作15次,一天工作10小时?

网友:
想省钱用国产株洲的最新不锈钢刀片,好像是yc2t

网友:
如果想寿命长用数控刀片,有涂层和专用槽型的寿命要长很多

网友:
我们就用YG8效果也不是很差

网友:
实际上YG8适用于粗车,要是精车的话最好用YG3x

网友:
选东芝MPJ35来粗加工,用京瓷PR930来精加工,最后想说一句就是加工不锈钢选择开过槽的刀片效果明显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