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车床的G71怎么才能够把粗精加工分开?

楼主(2009-05-09):
现在在用国产华中系统,其它还好就是感觉他粗精加工一个指令上不好,比如G71我粗加工做完外圆后,我想粗加工再做完内孔,最后再精加工外圆和精加工内孔,这个工艺应该比较合理,在其它系统上可以很容易实现,可是在华中系统中却很难实.现有没有高手知道如何才能只粗加工而不执行精加工,不是在G71下面加M01或M00的方法.我的意思是G71做完了就不执行精加工的方法.换句话说,也就是我这个产品有好几个粗加工,我粗加工完以后我要热处理,热处理完以后才精加工.我想我的意思应该说的比较清楚了吧!

网友:
把G71精车后的尺寸改为粗加工后的尺寸进行编程,也就是说,让华中的G71做完后的尺寸是你希望的粗车后的尺寸,别的好像也没什么好办法吧???!!!

网友:
给G71精加工 后   再留余量
最后在一次精加工
否则 就要用宏编了 比较麻烦吧

网友:
好简单,,把程序的位置放好就得啦。

网友:
给G71精加工 后   再留余量
最后在一次精加工

网友:
改为粗加工后的尺寸进行编程

网友:
同意楼上楼上的观点 ,留加工余量,具体多少,要看你的材料,还有就是 你说要热处理,热处理后,回有变形, 然后还有装夹误差 等~!~!

网友:
通过向X正方向补磨耗的方法留精车余量,G71里面的精车余量留的和粗车吃刀一样精车的F S T不要指定 让它默认精车的不就好了吗

网友:
你们说的都是什么啊

网友:
你这样做就可以了
G71U2R1P10Q20X0.5Z0.05F0.2;
M05;
M00;
M03S1800;
N10G42G00X...
.
.
.
就可以了

网友(2009-06-11):
同意楼上的,把精加工的程序段放在最后,没执行精加工的时候就完活。
还有,我个人认为精加工程序留余量的方法不太好用,编程多麻烦呀,轮廓复杂的话中间点要计算的!

网友(2009-09-16):
大连小伙
说的就可以   如果不想主轴停止   就可以不加M05  m00   直接加M03S1200也可以  但要时刻观察着

网友:
这样的办法多了去了
1.在程序里面放余量
2.粗加工以后G70不要写入程序
,,,,,,,,,,,,真的好多

网友(2010-12-11):
G71U1R1P10Q20X0.5F200
的X是最后一步走0.5个毫米的

网友(2011-04-28):
那直接用G71在精车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