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割出来的孔不圆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5-09):
线切割割出来的孔不圆是什么问题?请高手帮忙,十分感谢

网友:
能 说明一下是什么机床吗?你是怎么样加工的  你割的所有的孔都是不圆的吗?5 Z/ N3 i+ Q- m
一般不会有不圆的情况  是不是两次切割不在同一个圆心上啊?要不就是机床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