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T182S,T194S,T1822S是什么轴承?

楼主(2009-05-09):
TIMKEN的T182S,T194S,T1822S是什么轴承?

网友:
貌似是航空轴承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应用说一下?这几个看上去像推力圆锥,但好像不是常用轴承。你确认是TIMKEN的?

网友:
好象是圆锥滚子推力轴承,后缀没有带S的,只有带W的,不排除是高精尖的应用

楼主:
是推力滚子的,刚接触轴承,不很了解。。。确定是TIMKEN的。呵呵,

网友:
楼主,该轴承是应用在什么行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