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断切割过程中电流忽大忽小,什么原因?

楼主(2009-05-09):
请教高手,线切割断切割过程中电流忽大忽小,切割过程中经常断比是什么原因?
谢谢大家!

网友:
首先你要保证电流的稳定性  不然是很容易保证短丝的。
工件在20到60MM保证电流在2A到 2.5A左右就是很稳定的
把脉冲与脉间调为占空比是最稳定的

网友:
原因很多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