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铜材料对砂轮有什么要求?

楼主(2009-05-09):
一根长1.5米,直径200毫米的轴,大面积喷铜后,表面需要磨削,但发现砂轮老是粘刀,产生震刀现象,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另补充个问题:一般磨象铜这样的软材料用硬砂轮好还是软砂轮好?

网友:
对砂轮要求不高,   你用废油机当切削液  应该油到病除

网友:
不是的,软材料会粘砂轮,砂轮的材料和磨削液都不一样的,砂轮好像要用黑碳化硅,磨削液用柴油或专用的磨削液

网友:
白刚玉也可,要软质的那一种。

网友:
我 用棕钢玉 白钢玉 绿色的碳化硅  和金钢石钢轮 都磨过铜。  软的  硬的砂轮都用过, 这些砂轮磨起来效果区别不明显, 黄铜比紫铜好磨, 紫铜磨起来  产生的热很多,易变型, 易粘砂轮。  我一般是把砂轮的微刃性修到最好。一次进给量小,用机油冷却(我用过柴油 效果不如机油)。 磨磨停停。 以降热 。黄铜一般就常用的切削液就行,不怎么粘砂轮 也好磨。

网友:
我 用棕钢玉 白钢玉 绿色的碳化硅  和金钢石钢轮 都磨过铜。  软的  硬的砂轮都用过, 这些砂轮磨起来效果区别不明显, 黄铜比紫铜好磨, 紫铜磨起来  产生的热很多,易变型, 易粘砂轮。  我一般是把砂轮的微刃性修 ...
引用 网友A:

借楼主的宝地,问下半片叶,
用铣床铣铜材料的时候,切削液是不是也是用柴油好呢?
能说说原因 吗?

网友:
在用铣床铣铜料的时候,用机油确定比一般水质切削液要好的多。 主要是不粘刀。 也有人用肥皂水啊什么的
当冷切液 。我怕锈机床 没敢试  据说有专用的加工铜的切削液(油) 因为我们不是天天加工铜  也没有用过  想来是专门加工铜用的切削液(油)应该很好用
对了,我公司的加工中心用的是嘉士多的切削油加工 用这个切削油加工紫铜电极 效果挺好的。 不粘刀  工件表面光洁度好。  不过 大体积 要大切削量的电极还是不要采用紫铜(有的叫红铜) 因为 一是材料成本高,还有一条 就是变型严重。 紫铜在切削加工时,也产生大量的热。(是刀不快时产生的热更多)热也导致变型。材料本身也易变型。这和切削油关系不大了。如果一定要用紫铜电极的话  建议一定要分粗加工,半精加工最后量几丝的量 精加工  以防变型, 说跑题了  呵呵

网友:
我去问了我们公司车间的工人。我们公司加工铜的时候用柴油当冷却液。

网友:
应用硬点的碳化硅砂轮,柴油(火油)做冷却液!

网友:
用柴油和机油混合。3:7

网友:
白刚玉砂轮,用废的机油泡粉笔,涂在砂轮上,清理表面粘的铜屑,铜板上涂机油排泄降温。

网友(2009-06-11):
最好是用专用的切削液

网友:
硬材料有软砂轮,软材料用硬砂轮,铜应该有比较硬的砂轮磨吧!

网友:
软砂轮,而且最好用开槽砂轮,容屑量大,冷却只要充分就好了。铣床方面,我们都是加工磷青铜和锡青铜,都是干切削,没见过有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上的,你加工点纯铜,   你就会发现问题了

网友:
磨铜砂轮的选择使用黑色碳化硅砂轮。C 硬度选择偏软的。硬度在H-J。组织松的。组织号10。最好是大气孔的。
我是做砂轮的。具体可以与我交流。QQ378799864
MSM: guoyaozhang@live.cn

网友:
磨软的 材料  比如塑料,铜,铝都可以加一点油就 可以

网友(2010-07-11):
锡青铜用哪种砂轮磨最好

网友:
我认为要用软的砂轮,组织松的,自锐性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