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机床漏电---请教

楼主(2009-05-09):
线切割机床接有地线,开机床身还带有低压电,怎么回事,帮帮我

网友:
机床照明电路有线破损,致使床身带电 36v

网友:
你要检查一下有没有线路漏电,主要是电线有没有破皮

网友:
与控制器的连线若有破损,也会漏电。例如步进电机线如果老化变硬,因摇动机床拖板,导线与步进电机外壳长期摩擦,此处导线就容易破损,导致控制器电压直接加在步进电机外壳上,从而使床身带电。

网友(2010-01-01):
是不是线切割高频电压,通高频时,同时触及工件和床身会麻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