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白铁皮 和马口铁的识别?

楼主(2009-05-09):
有人能告诉我如何识别白铁皮和马口铁吗?

最好能放上图片,还有就是他们各自都用了什么地方,谢谢!

楼主:
怎么也没有人顶一下啊

楼主:
等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
可以到百度搜索
什么是马口铁
什么是白铁皮

楼主:
  “镀锌铁皮”的俗称。表面镀覆锌的低碳钢薄板。厚度一般为0?44~1?2毫米,锌层厚度大于0?02毫米。有不易生锈和耐腐蚀的优点。可用于制作屋面、卷管和各种容器。
     马口铁是电镀锡薄钢板的俗称,英文缩写为SPTE,是指两面镀有商业纯锡的冷轧低碳薄钢板或钢带。锡主要起防止腐蚀与生锈的作用。它将钢的强度和成型性与锡的耐蚀性、锡焊性和美观的外表结合于一种材料之中,具有耐腐蚀、无毒、强度高、延展性好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