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铸辊装配工艺---请教

楼主(2009-05-09):
最近公司接了点连铸辊 可是热装效果不太好
请这方面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楼主:
顶起来 希望老师傅不吝赐教

网友:
请楼主大致地介绍一下要装配的结构件。

网友(2009-06-26):
热装时的温度要算好,加热要均匀,最好用红外线测一下,装配时一旦发现卡住现象,要立即趁热退出辊套,重新加热,装配前键槽的直线度也要检查。如果冷装可借助辊子拆装台。

网友:
连铸辊本身在高温区工作其轴承及轴承座也受到一定的热辐射,建议装配不宜过紧
装配前要测好各处尺寸
建议制作一个专用的顶装工具

网友(2024-12-25):
感谢楼上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