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cj减速电机的如何凸缘安装

楼主(2009-05-10):
问题实在是太简单了 。因为设计中用到了 ycj 减速电机,采用凸缘安装

如上图所示。 我在网上搜索很多,都没有找到在实际中安装的图片。我想把 此电机安装到一个箱体上。麻烦大家告诉我安装的时候,哪些是安装面,连接用什么样的螺栓来连接。 顺便问一下,电机 轴的伸出 80 ,那它上面的键 长度值 是不是可以浮动的。
如果上面直接安装锥齿轮,轴向怎么固定啊。

谢谢了!

网友:
在轴向的凸缘处就是安装面,直接用螺丝固定,就向立式的电机连接插入式的减速机一样。电机的轴是标准的,如果需要就和电机制造单位定制特殊品.可以任意方向安装锥齿轮,注意在轴断用挡片或者卡环保护一下

楼主:
恩,谢谢,大侠回答我这么简单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侠用没用过电磁离合器,我想控制轴上的一些齿轮是否传动,工作环境为潮湿,防爆的环境,最常用的是那种离合器啊,国标上实在太多种类了,我新手,都看晕了!
再次感谢!
2# sunpb

网友:
普通电机,减速电机不能直接安装锥齿轮,因其一般多是使用普通深沟球轴承,不能承受较大的轴向力.

楼主的工作环境建议使用湿式无滑环电磁离合.但其较难安装.

网友:
凸缘处圆柱面是配合的安装面,箱体凹入面深度要大于凸缘的高度。

网友:
我查了,没有找到有防暴类的电磁离合器.(你问一下生产离合器的公司,可以定做否?)如果没有就要用机械式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