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教我表面粗糙度怎么弄?

楼主(2009-05-10):
块用不来,不会弄表面粗糙度,大家帮帮忙

网友:
简单方法下载一个CAXA软件,里面有这些符号,很好用的,再另存为CAD文件,下次你用到的时候复制就可以了

网友:
WBLOCK(W)可永久保存的块!要用时插入复制就行了!

网友(2010-06-03):
自己做一个块就好了啊。。。。

网友:
实在懒的画就跟我一样用插件嘛 加个PCCAD

网友(2010-08-17):
无语,自己看书不是有的,还问这个

网友:
块都不会用,就别学cad了

网友:
(defun c:ccd ( / aper box os sty dsty size scale h h0 hh
                pt1 pt2 ang number) ;;不包括str string
  (setvar "cmdecho" 0)              ;;关闭回显提示
  (setq aper (getvar "aperture"))  ;;当前靶框大小
  (setvar "aperture" 8)            ;;靶框大小设为8
  (setq box (getvar "apbox"))      ;;当前靶框属性
  (setvar "apbox" 0)                ;;显示靶框
  (setq os (getvar "osmode"))      ;;当前捕捉模式
  (setvar "osmode" 64)              ;;捕捉插入点
  (setq sty (getvar "textstyle"))  ;;当前文字样式
  (setq dsty (getvar "dimtxsty"))  ;;当前标注文字样式
  (setvar "textstyle" dsty)        ;;设为当前文字样式
  (setq size (getvar "dimtxt"))    ;;当前标注文字高度
  (setq scale (getvar "dimscale"))  ;;当前标注比例因子
  (setq size (* size scale))        ;;当前标注文字实际高度
  (setq h0 (* size 1.4))            ;;符号短边高度
  (setq hh (* h0 2))                ;;符号长边高度
  (if (<= size 7) (setq hh (+ hh 1)) (setq hh (+ hh 2)))
  (setq h (* h0 1.1547))            ;;符号短边长
  (setq hh (* hh 1.1547))          ;;符号长边长

  (setq  pt1 (getpoint "\n插入点")
          pt2 (osnap pt1 "near"))

  (if (= pt2 nil)
      (setq ang (dtr 90) pt2 pt1)
      (setq ang (angle pt2 pt1))
    )

  (if (null str) (setq str "3.2"))
  (prompt "\n输入粗糙度值(0, 0.8, 1.6, 3.2, 6.3, 12.5, 25) <")
  (princ str)
  (prompt ">:")
  (setq string (getstring))
  (if (= string "") (setq string str) (setq str string))

  (setvar "osmode" 0)              ;;无捕捉模式
  (command "undo" "be")
  (setvar "plinewid" 0)

  (setq number (strlen string))
  (if (= number 1)
    (progn
        (command "Pline" (polar pt2 (- ang (dtr 30)) hh)
                    pt2
            (polar pt2 (+ ang (dtr 30)) h) "")
        (command "circle" (polar pt2 ang (* h0 0.6667))
                    (* h0 0.3333))
      )
        (command "Pline" (polar pt2 (- ang (dtr 30)) hh)
                    pt2
            (polar pt2 (+ ang (dtr 30)) h)
            (Polar pt2 (- ang (dtr 30)) h) "")
    )

  (setq pt (polar pt2 ang (+ h0 (+ (/ size 2) 1.5))))
  (if (and (>= (rtd ang) 30) (< (rtd ang) 210))
      (setq roa (- (rtd ang) 90))  ;;数字在符号上方
      (setq roa (+ (rtd ang) 90))  ;;数字在符号下方
    )
(if (/= number 1)
      (command "text" "j" "mc"
          pt
          size
          roa
          string
        )
  )

(command "undo" "e")
;;恢复系统中的原设置
  (setvar "osmode" os)
  (setvar "apbox" box)
  (setvar "aperture" aper)
  (setvar "textstyle" sty)
  (setvar "cmdecho" 1)      ;;打开回显提示
(princ)
)

(princ "\n粗糙度标注程序成功加载!命令行以ccd启动!")

(defun dtr(ang)
  (setq ang (/ (* ang pi) 180))
)

(defun rtd(ang)
  (setq ang (* (/ ang pi) 180))
)
这是我从网上找的一个.lsp程序源码,很好用的.

网友:
楼上不能瞧不起人啊,从小做起才能做大

网友:
一个插件    CAD 工具栏   加载应用程序...      按 Y 或yy打开

网友:
要么自己做一个块,要么用PCCAD.

网友:
装一个辅助软件不就行了,我就是这么做到的

网友:
2楼的方法不错!!!!

网友:
先自己画个 然后选择保存块呗   w快捷

网友(2010-09-16):
倒三角,然后分离,延长

网友:
你自己按照标准做个样板,保存,需要的时候调用,大小就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
装个清化天河CAD吧,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
楼上峰TX的方法可行.装个插件

网友:
。。。。。。。。做个块,下次用时 插入就行

网友:
还是做个块,直接复制比较方便

网友(2010-10-16):
CAD中有两种块,一种是内部块一种是外部块,你应该用外部块,问题就解决啦

网友:
建议用caxa吧,那个比这个好用的多

网友:
用清华天河软件吧,不错的,里面该有的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