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地面成14度的板上穿135的管应该如何开孔?

楼主(2009-05-10):
假设一张板与地面成14度角,我想在这张板上穿一根直径是135的管,在这张板上应该如何开孔,孔的大小形状是什么样的?最好能用CAD的图形绘制出来。谢谢
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
投影到地面肯定是椭圆
在板上开孔的办法比较简单的是画线法,即在135管按照要求的角度加工出斜面,再把该管放在板上画线再开孔即可,当然这是钳工的办法。
再一个办法是用CAD出图1:1打出覆在要加工的板上
高级的办法是编程激光切割

楼主:
我们这里有激光切割,这孔就是要激光切割的。激光用PM300编程,那在激光上用什么软件画图

网友(2009-08-09):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椭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