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旋风铣刀具不耐磨---请教

楼主(2009-05-10):
我公司旋风铣的刀具有很大问题,选了几种牌号的合金,在刀具结构上也做了切削的分削修改,效果都不佳。如何选用刀具成了大难题。

网友:
什么样的?有图纸吗?

楼主:
问题是旋风铣切削时刀具三刃面同时接触工件,接触面积大是造成过快磨损的主要原因。刀具做错刃设计可以减小切削力,但震动且不稳定,合金一有震动就崩刃这问题是老大难。如何选合金并在多少线速度下适用,尽请各位大侠出个点子,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不是刀具的问题,是被切材料的问题(硬点杂质太多)。

以下图中间的那根EPS(汽车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蜗杆为例,模数2、双头、
外径19毫米、有效长度40毫米,齿廓粗糙度Ra0.6。

瑞士的蜗杆旋风铣采用的是瑞士或德国的硬质合金刀具(森拉天时的坯材)
颗粒度0.2微米、外径100毫米、线速度300米/分钟。加工国产的40Cr 或
45钢材质的上述EPS蜗杆,每重磨一次也只能坚持300件不到。所以国内的
客户大多都将材料改为易切钢了。
好在雨刮装置、座椅调节装置、摇窗电机、EPS的蜗轮都是工程塑料。

TiCN TiAlCN 超级**涂层??
这么多年用下来,发现涂层费用和和刀具损耗一次的成本相差无几,却只能提高一倍
的切削寿命,而且重磨后即失效(毋庸置疑吧),那又何必呢。

网友:
我建议你改装旋风头 使用两半刀具切削 保证刀具接触面为两面.......

网友(2013-01-15):
长见识了

网友:
进给量小一些呢?
切削用的材料是什么?硬度有多高,还是说材料中过硬的颗粒很多,不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