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攻丝的垂直度

楼主(2009-05-10):
我们制作了简易的攻丝辅助工具,在手工攻丝垂直度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网友:
楼主发图片指教一下啊 !

网友:
要能发个图共享一下就好了,谢谢

楼主:
可以待我拍个照,改日上传

网友:
那快点发过来啊

网友:
我猜想也有一定限制吧?

网友(2009-07-13):
有图吗?公开大家见识下!!!

网友:
楼主发个照片来看看呢

网友:
怎么就没有啊

网友:
不知道改日是何日,挺想知道的呢
大家也都想想如果要自己做药怎么做

网友(2009-08-25):
1# yangjianzhiting 呵呵,楼主真吊人胃口。

网友:
大哥,不能这么吊人胃口的!!

网友:
该发图了,要不就删了吧

网友:
看楼主就不厚道,俺就说点俺见过的方法。
在钻床上钻孔结束后,直接换顶尖顶丝攻尾,除非你的设备真的是太差劲了,否则这个方法绝对是最方便的。

网友:
14楼大哥的没错,我也常这么干,不过局限性比较大,比如说零件大,甚或是在大型设备上攻牙,那就不行了!
楼主公布一下吧!!!

网友:
看楼主就不厚道,俺就说点俺见过的方法。
在钻床上钻孔结束后,直接换顶尖顶丝攻尾,除非你的设备真的是太差劲了,否则这个方法绝对是最方便的。
引用 网友A:

我也常这样干!哈哈.有同党啊!

网友:
我们先用钻床头攻攻几圈

网友:
楼主好像是在吊劳苦在众的胃口啊

网友:
发个看一下啊

网友:
打一个攻一个效率太低,有经验的钳工都是利用丝锥前面的导向斜面慢慢旋转任进去。我们曾手工攻过M42的孔,经验不足的是用角度尺靠丝锥定垂直。

网友:
孔打垂直了。再把丝锥装个浮动装置,加工出来肯定垂直

网友:
我来说二句吧,楼主说手工攻丝保证螺纹的垂直度。我看若是批量生产,你找一块底面平磨过的,大小有丝锥的切屑部份长度见方就行,中间钻一个和螺纹大小一样的孔,然后,将它放在要攻的孔上,用这个引导孔去攻,方法简单不?各位。

网友:
没有图片也不要紧,楼主说一下是什么原理就行了,让我们长一点知识。

网友:
LZ逗起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