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圆磨床上如何磨好端面?

楼主(2009-05-10):
在外圆磨床上如何磨好端面?
谢谢!

网友:
那得看你端面的要求和磨头的结构布置了。
不然怎么都磨不好!
临时对付可以把砂轮端面挖掉一些,用一条“线”来磨,这样不容易烧伤,磨削质量也好。

网友:
楼上大侠正解!

网友:
磨后的图形是双交叉形,基本上是很好了

网友(2009-08-05):
修砂轮如碟状,用凹的一面靠端面

网友:
外圆磨床似乎只能作为粗磨端面,要想将端面加工到很高的粗糙度,还得改用端面磨床!

网友:
2楼已经给出了最好的办法,个人认为

网友(2011-04-22):
觉得要看外圆和端面的位置关系,相应修整砂轮轮廓~~·

网友:
我也觉得2楼的可以。。。。。。

网友:
用砂轮碰边 如果要求精度 就先平面磨两面

网友:
二楼所用的方法和我们这一样的。。。。。挺好。

网友:
2楼的解释很正确,粗磨磨出网状纹是最好的

网友(2011-09-01):
我觉得可以把砂轮旋转角度,然后在磨!

网友:
多看,多学。

网友:
2楼做法,值得一试

网友:
学习了,我也有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