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先导式溢流阀的型号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09-05-10):
溢流阀上面写的数字代表什么意思:
20150505
DBDH20G10B/200/2

是华德液压

网友:
出厂顺序号,直动式溢流阀,20通径,压力200BAR

网友:
楼主真漂亮.
打一下华德的产品样本一查就行了.

楼主:
谢谢金枫液压!我下了样板,知道了DBD是指直动式溢流阀,H是指调节手柄,G指螺纹连接,20指通径,10是指系列数,200是200BAR,2指公制螺纹,         最后就“B”不知道什么意思,谁知道吗?

网友:
那里来的样本,我也想要

网友:
B是厂家华德的代号,

网友:
做液压的美女很少啊,O(∩_∩)O~

网友:
B是北京华德的代号

网友(2009-06-24):
B是北京华德

网友(2015-04-27):
这是直动式溢流阀的代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