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常用计算公式

楼主(2009-05-10):
一、 三角函数计算
1.tanθ=b/a θ=tan-1b/a
2.Sinθ=b/c Cos=a/c

二、切削速度的计算
Vc=(π*D*S)/1000
Vc:线速度(m/min) π:圆周率(3.14159) D:刀具直径(mm)
S:转速(rpm)
例题. 使用Φ25的铣刀Vc为(m/min)25求S=?rpm
Vc=πds/1000
25=π*25*S/1000
S=1000*25/ π*25
S=320rpm

三、进给量(F值)的计算
F=S*Z*Fz
F:进给量(mm/min) S:转速(rpm) Z:刃数
Fz:(实际每刃进给)
例题.一标准2刃立铣刀以2000rpm)速度切削工件,求进给量(F
值)为多少?(Fz=0.25mm)
F=S*Z*Fz
F=2000*2*0.25
F=1000(mm/min)

四、残料高的计算
Scallop=(ae*ae)/8R
Scallop:残料高(mm) ae:XYpitch(mm) R刀具半径(mm)
例题.Φ20R10精修2枚刃,预残料高0.002mm,求Pitch为多
少?mm
Scallop=ae2/8R
0.002=ae2/8*10
ae=0.4mm

五、逃料孔的计算
Φ=√2R2      X、Y=D/4
  Φ:逃料孔直径(mm) R刀具半径(mm) D:刀具直径(mm)
例题. 已知一模穴须逃角加工(如图),
所用铣刀为ψ10;请问逃角孔最小
为多少?圆心坐标多少?
Φ=√2R2
Φ=√2*52
Φ=7.1(mm)
X、Y=D/4
X、Y=10/4
X、Y=2.5 mm
圆心坐标为(2.5,-2.5)

六、取料量的计算
Q=(ae*ap*F)/1000
Q:取料量(cm3/min)   ae:XYpitch(mm)ap:Zpitch(mm)
例题. 已知一模仁须cavity等高加工,Φ35R5的刀XYpitch是刀具的60%,每层切1.5mm,进给量为2000mm/min,求此刀具的取料量为多少?
Q=(ae*ap*F)/1000
Q=35*0.6*1.5*2000/1000
Q=63 cm3/min

七、每刃进给量的计算
z=hm * √(D/ap )
Fz:实施每刃进给量 hm:理论每刃进给量ap:Zpitch(mm)
D:刀片直径(mm)
例题(前提depo XYpitch是刀具的60%)
depoΦ35R5的刀,切削NAK80材料hm为0.15mm,Z轴切深1.5mm,求每刃进给量为多少?
z=hm * √(D/ap )
  Fz=0.2*√10/1.5
Fz=0.5mm

冲模刀口加工方法
  刀口加工深度=板厚-刀口高+钻尖(0.3D)
 D表示刀径

钻头钻孔时间公式
T(min)=L(min)/N(rpm)*f(mm/rev)
=πDL/1000vf
L:钻孔全长   N:回转数   f:进刀量系数
D:钻头直径   v:切削速度
如图  孔深l  钻头孔全长L   则L=l+D/3
    T=L/Nf=πDL/1000vf

系数表f 直径mm      进刀mm/rev
         1.6~3.2 0.025~0.075
3.2~6.4     0.05~0.15
         6.4~12.8   0.10~0.25
       12.8~25     0.175~0.375
25以上       0.376~0.625

1英寸=25.4mm=8分
25.4/牙数=牙距        管牙计算公式
例如   25.4/18=1.414   牙距为5/16丝攻

马力(枪钻)
W=Md*N/97.410
 W:所要动力(KW)
Md:扭矩(kg-cm)
 N:回转数(r.p.m)
扭矩计算公式如下:
Md=1/20*f*ps*
f为进给量mm/rev系数
r为钻头半径赛(mm)
α:切削抵抗比值ps.在小进给时,一般钢为500kg/m㎡;一般铸铁为
  300kg/m㎡;

数控铣削加工参数的确定原则
招聘(广告)
数控编程时,编程人员必须确定每道工序的切削用量,并以指令的形式写入程序中。切削用量包括主轴转速、背吃刀量及进给速度等。对于不同的加工方法,需要选用不同的切削用量。切削用量的选择原则是:保证零件加工精度和表面粗糙度,充分发挥刀具切削性能,保证合理的刀具耐用度并充分发挥机床的性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
    (1)主轴转速的确定  主轴转速应根据允许的切削速度和工件(或刀具)的直径来选择。其计算公式为:
    n=1000v/(πD)
    计算的主轴转速n最后要根据机床说明书选取机床有的或较接近的转速。
    (2)进给速度的确定  进给速度F是数控机床切削用量中的重要参数,主要根据零件的加工精度和表面粗糙度要求以及刀具、工件的材料性质选取。最大进给速度受机床刚度和进给系统的性能限制。在轮廓加工中,在接近拐角处应适当降低进给量,以克服由于惯性或工艺系统变形在轮廓拐角处造成“超程”或“欠程”现象。
    确定进给速度的原则:
    1)当工件的质量要求能够得到保证时,为提高生产效率,可选择较高的进给速度。一般在100~200mm/min范围内选取。2)在切断、加工深孔或用高速钢刀具加工时,宜选择较低的进给速度,一般在20~50mm/min范围内选取。3)当加工精度,表面粗糙度要求高时,进给速度应选小些,一般在20~50mm/min范围内选取。4)刀具空行程时,特别是远距离“回零”时,可以选择该机床数控系统给定的最高进给速度。
    (3)背吃刀量确定   背吃刀量(ap)根据机床、工件和刀具的刚度来决定,在刚度允许的条件下,应尽可能使背吃刀量等于工件的加工余量,这样可以减少走刀次数,提高生产效率。为了保证加工表面质量,可留0.2~0.5mm精加工余量。

网友:
不是很懂!

网友(2011-11-20):
就看懂了牙距的计算~~

网友:
学习呀 很好的资料

网友:
不 错的资料  顶你。。。。

网友(2013-01-14):
很老的贴..顶顶

网友(2009-05-10):
一、 三角函数计算
1.tanθ=b/a θ=tan-1b/a
2.Sinθ=b/c Cos=a/c

二、切削速度的计算
Vc=(π*D*S)/1000
Vc:线速度(m/min) π:圆周率(3.14159) D:刀具直径(mm)
S:转速(rpm)
例题. 使用Φ25的铣刀Vc为(m/min)25求S=?rpm
Vc=πds/1000
25=π*25*S/1000
S=1000*25/ π*25
S=320rpm

三、进给量(F值)的计算
F=S*Z*Fz
F:进给量(mm/min) S:转速(rpm) Z:刃数
Fz:(实际每刃进给)
例题.一标准2刃立铣刀以2000rpm)速度切削工件,求进给量(F
值)为多少?(Fz=0.25mm)
F=S*Z*Fz
F=2000*2*0.25
F=1000(mm/min)

四、残料高的计算
Scallop=(ae*ae)/8R
Scallop:残料高(mm) ae:XYpitch(mm) R刀具半径(mm)
例题.Φ20R10精修2枚刃,预残料高0.002mm,求Pitch为多
少?mm
Scallop=ae2/8R
0.002=ae2/8*10
ae=0.4mm

五、逃料孔的计算
Φ=√2R2      X、Y=D/4
  Φ:逃料孔直径(mm) R刀具半径(mm) D:刀具直径(mm)
例题. 已知一模穴须逃角加工(如图),
所用铣刀为ψ10;请问逃角孔最小
为多少?圆心坐标多少?
Φ=√2R2
Φ=√2*52
Φ=7.1(mm)
X、Y=D/4
X、Y=10/4
X、Y=2.5 mm
圆心坐标为(2.5,-2.5)

六、取料量的计算
Q=(ae*ap*F)/1000
Q:取料量(cm3/min)   ae:XYpitch(mm)ap:Zpitch(mm)
例题. 已知一模仁须cavity等高加工,Φ35R5的刀XYpitch是刀具的60%,每层切1.5mm,进给量为2000mm/min,求此刀具的取料量为多少?
Q=(ae*ap*F)/1000
Q=35*0.6*1.5*2000/1000
Q=63 cm3/min

七、每刃进给量的计算
z=hm * √(D/ap )
Fz:实施每刃进给量 hm:理论每刃进给量ap:Zpitch(mm)
D:刀片直径(mm)
例题(前提depo XYpitch是刀具的60%)
depoΦ35R5的刀,切削NAK80材料hm为0.15mm,Z轴切深1.5mm,求每刃进给量为多少?
  Fz=hm * √(D/ap )
  Fz=0.2*√10/1.5
Fz=0.5mm

冲模刀口加工方法
  刀口加工深度=板厚-刀口高+钻尖(0.3D)
 D表示刀径

钻头钻孔时间公式
T(min)=L(min)/N(rpm)*f(mm/rev)
=πDL/1000vf
L:钻孔全长   N:回转数   f:进刀量系数
D:钻头直径   v:切削速度
如图  孔深l  钻头孔全长L   则L=l+D/3
    T=L/Nf=πDL/1000vf

系数表f 直径mm      进刀mm/rev
         1.6~3.2 0.025~0.075
3.2~6.4     0.05~0.15
         6.4~12.8   0.10~0.25
       12.8~25     0.175~0.375
25以上       0.376~0.625

1英寸=25.4mm=8分
25.4/牙数=牙距        管牙计算公式
例如   25.4/18=1.414   牙距为5/16丝攻

马力(枪钻)
W=Md*N/97.410
 W:所要动力(KW)
Md:扭矩(kg-cm)
 N:回转数(r.p.m)
扭矩计算公式如下:
Md=1/20*f*ps*
f为进给量mm/rev系数
r为钻头半径赛(mm)
α:切削抵抗比值ps.在小进给时,一般钢为500kg/m㎡;一般铸铁为
  300kg/m㎡;

数控铣削加工参数的确定原则
招聘(广告)
数控编程时,编程人员必须确定每道工序的切削用量,并以指令的形式写入程序中。切削用量包括主轴转速、背吃刀量及进给速度等。对于不同的加工方法,需要选用不同的切削用量。切削用量的选择原则是:保证零件加工精度和表面粗糙度,充分发挥刀具切削性能,保证合理的刀具耐用度并充分发挥机床的性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
    (1)主轴转速的确定  主轴转速应根据允许的切削速度和工件(或刀具)的直径来选择。其计算公式为:
    n=1000v/(πD)
    计算的主轴转速n最后要根据机床说明书选取机床有的或较接近的转速。
    (2)进给速度的确定  进给速度F是数控机床切削用量中的重要参数,主要根据零件的加工精度和表面粗糙度要求以及刀具、工件的材料性质选取。最大进给速度受机床刚度和进给系统的性能限制。在轮廓加工中,在接近拐角处应适当降低进给量,以克服由于惯性或工艺系统变形在轮廓拐角处造成“超程”或“欠程”现象。
    确定进给速度的原则:
    1)当工件的质量要求能够得到保证时,为提高生产效率,可选择较高的进给速度。一般在100~200mm/min范围内选取。2)在切断、加工深孔或用高速钢刀具加工时,宜选择较低的进给速度,一般在20~50mm/min范围内选取。3)当加工精度,表面粗糙度要求高时,进给速度应选小些,一般在20~50mm/min范围内选取。4)刀具空行程时,特别是远距离“回零”时,可以选择该机床数控系统给定的最高进给速度。
    (3)背吃刀量确定   背吃刀量(ap)根据机床、工件和刀具的刚度来决定,在刚度允许的条件下,应尽可能使背吃刀量等于工件的加工余量,这样可以减少走刀次数,提高生产效率。为了保证加工表面质量,可留0.2~0.5mm精加工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