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网链输送机,设计---请教

楼主(2009-05-10):
不锈钢网链输送机,含水洗、风干、烘干三段工艺

产品为巴掌大的玻璃件,表面有研磨粉尘,怎样才能让这结构紧凑,三段工艺连接,请各位提些在设计中需要注意的宝贵意见!
1.水要循环并过滤
2.风干能吹尽玻璃表面水珠,不能留水泽
3.烘干怎样做,效果最佳

网友:
楼主一次要清洗多少件,节拍是多少?清洗液要常温还是加热?温度高,对工件有没有影响?
水循环过滤,风干都没有问题。热风烘干,看你玻璃的材质,多少温度不影响工件!

网友(2010-05-26):
怎么样选择不锈钢网链

网友:
第一段漂洗,第二段清洗,第三段风切,第四段热风风干。用不锈钢板链。在漂洗和清洗的那段用不锈钢管围一圈,这样工件四周都可以洗到。

网友:
风切是将工件上的水吹掉,要不会有水印,烘干速度也快。

网友(2019-06-18):
楼主我们做链条配件的可以探讨,整机设计就不太懂了V18550469621

网友:
4楼的想法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