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美制管螺纹

楼主(2009-05-10):
车削美制管螺纹 1/8-27 NPT底孔需要加工出锥度吗?

网友:
好像可以不用车出来
1 t" R6 v+ m# O" W  B  仅供参考

网友:
用丝锥 攻丝

网友:
不用车锥度,用丝攻攻丝更快。

楼主:
那是不是用φ8.5的钻头钻孔后直接攻丝,谢谢回答!

网友:
用φ8.3的钻头钻孔后直接攻丝就行了,φ8.5太大了,可能导致光规测量不合格!

网友:
好像是不用,

网友:
如果是批量生产,最好还是铰一下锥孔,有利于刀具寿命。

网友:
绝对不用锥度!他是锥度螺纹!底孔打好后丝锥直接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