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M测量之点轮廓度简述

楼主(2009-05-10):
一般情况下,对已经精加工过的零件,图纸是不会标注点轮廓度的。有一种情况,对特殊零件,如铸件上的某些定位点是可以标注点轮廓度的。
点轮廓度只是面轮廓度的特例。为了说明问题,我从以前测量过的一种零件举例。
以下简谈点轮廓度的测量,有plane point 和space point两种,空间点是在平面点的基础上再向理论点的法向直线作一下垂直投影,因此,当你在同一位置测量好一个点时,用space point评定点轮廓度得到的值要小于用plane point评定。
plane point

space point

网友(2009-11-21):
轮廊度分,线轮廊度和面轮廊度,一个点怎么能有轮廊度呢,奇怪

网友(2009-12-22):
看不明白,班主说细点

网友(2010-04-13):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网友:
看不懂哦,轮廓度你说的是轮廓仪测量的吗

楼主:
轮廓度,使用CMM测量。可以直接或间接得到具体的值。

网友:
楼主能留个联系方法吗有问题请教

网友:
谁能说的更详细一点?点轮廓度的含义和在技术要求中的意义

网友:
是啊,可惜我们使用的CMM软件太烂,没有相关的轮廓度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