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将活塞杆垂直作用在负载物下端---请教

楼主(2009-05-11):
需要将一负载物托举60mm高,其重量为4吨。现在的问题是不能将活塞杆垂直作用在负载物下端,因为负载物垂直下方空间不够,有什莫办法能解决吗?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都需要些什莫东西(全部)?还有就是如何能精确控制活塞杆的延伸距离。恳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距离可以装个感应器,至于能不能装下,这个就不好说了

网友:
下面不能装,上面呢?
侧面装出可以,得加导轨,
位移可加位移传感器,闭环控制

楼主:
下面不能装,上面呢?
侧面装出可以,得加导轨,
位移可加位移传感器,闭环控制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回复,侧面怎莫装呢?我需要将负载物托举起来,如果装在侧面那活塞杆怎莫作用在负载物下方呢?另外位移传感器如何与液压缸连接呢?
对此方向不很精通,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
下面不能装油缸,可不可以将油缸放在上方,变托为提升呢?传感器一端固定,另一端联接于活动处.

网友:
能不能通过杠杆把它支起来  只是我的一个想法

网友:
见过液压升降机没有,用X型加倒V型的活动支架,油缸侧装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和宝贵建议,我会根据大家的建议作一些尝试,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