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图片零件是什么材料?

楼主(2009-05-11):
上面粗略的画了一个零件,是一个固定夹座,有事物零件,不知道他是什么材料做的?

想问一下
急求啊

网友:
20#钢板就可以了

网友:
看来像是弹性零件,用65Mn就行,还有就是铍青铜也挺好,根据实际用途定

网友:
看使用条件 如果要弹性好点用65MN
一般的话用20 号
45号都可以 随便的

网友:
外表保护层有否,按照惯例用Q235,要好点就用1Cr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