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加工底面的反面沉孔

楼主(2009-05-11):
请教各位大侠,图中的底面的反面沉孔如何加工?使用什么刀具?
正面无法加工!
跪谢!

网友:
装上刀杆镗

网友:
同意楼上的,对于小批量可以采用
对于大量,使用专用刀,没有标准定做专用刀具,加工中心上用的.我们曾经用过,但是加工的是铝合金的
另外不知道楼主工件的材料,还有楼主的加工设备,所以不好下结论
供楼主参考

网友:
使用反锪刀!自己做就是刀杆穿过孔后手工安装白钢刀条干.或者使用非标的反锪刀(找大一些的刀具商都可以提供)

网友(点评):
对头,我们也是这样搞的。

网友A:
这样的情况我们公司就有专用的刀具解决,使用的是刀杆上安装可以活动的刀片,在通过孔以后利用主轴反转来切削完成,我们得刀具是从日本买的,但是我们看很简单,主要是刀杆的刚性要好,。我用的是加工中心

网友:
日本日研有专用刀具,但好像没有楼主合适的,楼主的孔比较小

楼主:
小孔是13.8,沉孔是27.5,请问6楼,这种刀哪里有卖的?

楼主:
请问6楼,普通加工中心就可以使用这种刀吗?需不需要特殊装置?
有没有这种刀具的参数?谢谢!

网友:
有点像航空发动机头部的整流罩,是吗

网友:
那个是日本日研的呀,但好像没有楼主需要的型号

网友:
日研最小孔径要求15.8,楼主的孔径太小,没法搞

楼主:
请问楼上,这种刀叫什么刀?

网友:
是反面沉孔专用的,名称是日文的,我也不太懂

网友(2011-12-20):
看过,没什么收获。。。。。。

网友(2013-06-02):
给你推荐一家专门制造反锪刀的刀具厂家
常州市迈伦工具有限公司
他们的电话15952828562   QQ875692026

网友:
去毛刺,反刮刀,反镗刀,可以咨询我 QQ313721587

网友(2014-09-18):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情况我们公司就有专用的刀具解决,使用的是刀杆上安装可以活动的刀片,在通过孔以后利用主轴反转来切 ...

兄弟,您一定要棒棒忙!反豁刀的事情!我QQ:44180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