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油合成橡胶与丁晴橡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5-11):
请教下大家:
     耐油合成橡胶与丁晴橡胶有什么区别?
液压胶管的内衬层有这两种材料,它们是否可以通用?

楼主:
都没人知道的吗

网友:
丁腈橡胶
是由丁二烯和丙烯腈经乳液聚合法制得的,丁腈橡胶主要采用低温乳液聚合法生产,耐油性极好,耐磨性较高,耐热性较好,粘接力强。其缺点是耐低温性差、耐臭氧性差,电性能低劣,弹性稍低。
丁腈橡胶主要用于制造耐油橡胶制品。
丁腈橡胶
nitrile butadiene rubber

由丁二烯与丙烯腈共聚而制得的一种合成橡胶。是耐油(尤其是烷烃油)、耐老化性能较好的合成橡胶。丁腈橡胶中丙烯腈含量(%)有42~46、36~41、31~35、25~30、18~24等五种。丙烯腈含量越多,耐油性越好,但耐寒性则相应下降。它可以在120℃的空气中或在 150℃的油中长期使用。此外,它还具有良好的耐水性、气密性及优良的粘结性能。广泛用于制各种耐油橡胶制品、多种耐油垫圈、垫片、套管、软包装、软胶管、印染胶辊、电缆胶材料等,在汽车、航空、石油、复印等行业中成为必不可少的弹性材料。

基本性能
丁腈橡胶具有优良的耐油性,其耐油性仅次于聚硫橡胶和氟橡胶,并且具有的耐磨性和气密性。丁晴橡胶的缺点是不耐臭氧及芳香族、卤代烃、酮及酯类溶剂,不宜做绝缘材料。

主要用途
丁腈橡胶主要用于制作耐油制品,如耐油管、胶带、橡胶隔膜和大型油囊等,常用于制作各类耐油模压制品,如O形圈、油封、皮碗、膜片、活门、波纹管等,也用于制作胶板和耐磨零件。

氯丁橡胶
(人工合成的高分子化合物)是以氯丁二烯为主要原料,通过均聚或少量其它单体共聚而成的。如抗张强度高,耐热、耐光、耐老化性能优良,耐油性能均优于天然橡胶、丁苯橡胶、顺丁橡胶。具有较强的耐燃性和优异的抗延燃性,其化学稳定性较高,耐水性良好。氯丁橡胶的缺点是电绝缘性能,耐寒性能较差,生胶在贮存时不稳定。氯丁橡胶用途广泛,如用来制作运输皮带和传动带, 电线、电缆的包皮材料,制造耐油胶管、垫圈以及耐化学腐蚀的设备衬里。

氯丁橡胶是由2-氯-1,3丁二烯单体通过乳液聚合制得,它能够用硫磺和2,3-二氯-1,3-丁二烯(ACR)来改性。

氯丁橡胶可以被应用于不同的技术领域,主要是应用在在橡胶工业领域(61%)。但是它作为粘合剂的原材料也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有不同的应用(6%),例如浸渍制品(如手套)、模压泡沫材料、沥青改性等。

在弹性体领域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例如模压制品、电缆、传动带、传送带、型材等。

氯丁橡胶没有一个特别突出的性能,但是在合成橡胶中它的综合性能是独一无二的。它具有:

* 优异的机械强度
* 高的耐臭氧和耐候性
* 好的耐老化性
* 低的可燃性
* 好的耐化学药品性
* 适度的耐油性和耐燃性
* 可以粘覆在许多基质上

氯丁橡胶可以通过使用不同的催化体系使其在较宽的温度范围内被硫化。

网友:
丁腈橡胶就行了,不需要耐油合成的!

楼主:
我知道了,谢谢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