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死距離的計算---请教

楼主(2009-05-11):
當脫背板到上夾板的距離為12MM時,模具能避死嗎?
當距離是8MM時,模具是否可以避死?
 (所有都是彈簧長50MM)

网友:
當脫背板到上夾板的距離為12MM時,模具能避死嗎?
當距離是8MM時,模具是否可以避死?
 (所有都是彈簧長50MM)
引用 网友A:

楼住的问题很模糊,说的具体一点,或者画个示意图,什么的。

网友:
楼住的问题很模糊,具体点!多说的数据!!

网友(2009-06-14):
具体点,你问的很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