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射流切割机床,毕业设计求助

楼主(2009-05-11):
我想请教一下  数控水射流切割机床这个设计题目 应该怎么做啊  包括整体设计和三维运动设计  我事名在校毕业生 正在做毕业设计题目  但对水射流切割了解的还不是很多
所以想请大家的帮忙  小弟不生感激!!

楼主:
斑竹在么?可以给小弟些资料么  谢谢啊!!!

网友:
刀/水切割 利用强大的压强,所以水刀的口径很小,以便产生强大的压强。
水刀即超高压水射流切割技术发展历史不长,但其优秀的切割能力,快捷的切割速度,及其安
全的切割方式和低廉的切割成本使水切割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水刀是通过超高压发生器将水加压到300MPa(300兆帕)以上,通过一个专用的切割喷头在极细
的小孔中喷出,其速度是声速的几倍,这种高压水流具有极强的切割能力,而且通过在其中添
加沙子等磨料可以使其切割能力几倍增强。
高压水刀可以快速的切割几乎所有材料:玻璃、橡胶,纤维、织物、钢铁、石材、塑料、钛、
铬等各种有色金属、复合材料、不锈钢、钢筋混凝土、胶体、泥土
可以这么说,除金刚石和钢化玻璃(易碎)以外没有高压水射流切割机切不了的东西。
而且它可以安全的切开易燃易爆物品,像应用于废弃炮弹、炸弹的拆除式切割。
水切割的切口细(1-2MM左右),切割精度高(千分之二毫米0.0002mm),可切割自由各种复杂图形
水射切割的切口光滑,无毛刺,不发热无退火现象,切面平坦,广泛应用于飞机零件、精密机械齿轮、打印机,随身听齿轮、机件等
奥拓福水射技术在水射切割行业探索多年有强大的技术实力和丰富的设计实施经验,可以协助广大生产厂家和各个机构设计安排制造优秀的切割机械和切割方案,大型切割机械切割平台。

网友:
可以与激光切割,等离子切割,还有镭射切割对比下,水切割有很多优点的。

网友:
这个领域还是比较新吧,到图书馆去找这方面的书,论坛里也提出了几本好的书,机床的设计和CNC加工是一个道理的,只不过刀头换上高压水的,目前广泛使用的还是平面2围切割,较早的欧美机床和CNC加工中心很像,电脑--控制卡---机床X,Y,Z电机.高压水系统,供沙系统

楼主:
只要有xy方向的运动机构设计就可以了  有谁能提供么??

网友:
XYZ的机构容易做, 问题是你要找控制系统和软件配合, 这比较麻烦

网友:
一台简单的什么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