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旋转精度和形位公差有关系么?

楼主(2009-05-11):
比如说一个普通的深沟球轴承,它的外圈的形位公差圆跳动和它的旋转精度外圈的径向跳动Kea数值是一样的么?或者说2个数值的测量方法一样么?在轴承图纸上我没有看见有标旋转精度的,如果说上面想法是正确的,那么Sia和Sea
对应的就是轴承内圈和外圈的端面的圆跳动了吧。
请轴承高手们帮忙解答下,我是新接触这行,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查资料也查不明白

楼主:
怎么没人帮助我下啊

网友:
1 楼主应该先明白精度是靠公差值来体现的。
2 所谓跳动公差是关联实际被测要素对理想回转面的允许变动量,是个公差值。
3 语言组织太绕口了。

网友:
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
可以说轴承套圈的形位公差决定了最后成品的旋转精度。可以研究下轴承的相关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