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工程图问题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11):
在pro投图时隐藏的面会投出来

如附件中第一张图上红色线所显示

在属性中钩选上述选项后如下面所示

红色的线还是有

怎么是隐藏的面在投图时不显示?

网友:
可以将要隐藏的面放在一个层里,把整个层隐藏掉看看。。。不过上面的结果也是挺奇怪的。。。

网友:
楼主:你那些特征是通过什么途径做的呢?
是否跟你的特征形成方式有关

楼主:
二楼,三楼的同志,多谢了!按照你们的提醒问题已经解决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