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符号?

楼主(2009-05-11):
(图片)

网友:
是压力的意思吧~~~~~~~~~~~~~

网友:
你是问P是什么还是上面的符号是什么啊?

上图的符号是开关阀(手阀、球阀)

网友:
截止阀的符号

网友:
楼上说的对  应该是节流阀吧

网友:
两三角形相对的表示截止阀。这是管路示意图的简化表达。

网友:
符号解析

网友:
楼上应该是对的,

楼主:
各位,谢谢呀!~~~~~~我知道了

网友:
在这个问题中上面说到截止阀和节流阀,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这个图中是截止阀,可以手控的阀,节流阀是用来调节流量量的阀。在功能上也是不同的,前者只起到开关作用。

网友:
阀门啊,仪表图纸上都这样画.比如CS画面上

网友:
7楼说的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