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中的有限元分析不能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5-11):
PROE中的有限元分析,不能输出分析结果,上面显示没有安装Mechanica是怎么回事
,如何安装,在那儿找源文件

网友:
它需要把你的安装盘拿出来再安装的,一般安装这个模块没装

网友:
运行proe安装目录bin下的ptcsetup.bat(即所谓的超级安装),
直到出现如下画面,点选“配置其他产品的互用性”,
一直按提示向下。。。加入mech。。。
试试。。。。ok!

网友:
刚想了下,2#说的是对的,先看mech是否安装,也可按上面运行proe安装目录bin下的ptcsetup.bat(即所谓的超级安装),出现的画面里变灰的都是已经安装的模块。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主的指引,谢谢

网友(2010-12-07):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11-05-11):
谢谢各位提供的信息,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