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窝测量---请教

楼主(2009-05-11):
现遇到一小于一半的球窝 SR2.5+-0.02 请教各位该如何检验 此球窝的具体值

网友:
具体值是什么?
用CMM测球不就OK。

简单点就用半径规

网友:
可用轮廓仪(要做一个专用夹具也可用橡皮泥沾住)或万能工具显微镜测量.

网友:
用半径规就可以拉
有三次元有点慢

楼主:
精度要求0.02   半径规的不出具体测量值吧  另外 望能工具显 也不能测量 内球窝吧  三座标单位倒是有 但是测量人员说 测不了  太小了
真发愁,用传统的测量工具就不能准确测量出来吗,比如说通过什么进行计算一下 得出实测值  谢谢大家

楼主:
继续请教了 谢谢

网友:
轮廓仪 投影仪 三坐标都可以把

网友:
可以切开一个,用投影仪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