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s8度6分34秒是?

楼主(2009-05-11):
有点郁闷了,用电脑上自带的计算器怎么算?非要得把后面的分和秒化成度数吗?

网友:
一定要把后面的分和秒转换成度才能计算的.

楼主:
终于知道了,科学计算器上面有个Dms是用来转换的

楼主:
螺旋齿的公法线怎么算啊? 2# 杨善梅

网友:
斜齿轮与螺旋齿轮的公法线算法是一样的,斜齿轮主要是指两齿轮啮合时,轴交角为零,且啮合条件是模数与压力角相等。螺旋角相等且旋向相反。螺旋齿轮啮合时只要模数与压力角相等就行了。两齿轮的螺旋角相加不起来不为零(轴交角不等零)一个齿轮为螺旋齿轮,另一个齿轮可以是斜齿轮也可以为直齿轮。总之斜齿与螺旋齿统称为斜齿。

楼主:
直接发个公式给我吧? 5# 杨善梅

网友:
齿轮手册或机械设计手册有的.

楼主:
你帮我找一个吧!我这书上写的要查渐开线函数,太麻烦了.现在有没有其它的公式 7# 杨善梅

网友:
算公法线肯定要用到渐开线方程的.你找一下我前年在论坛的齿轮版块回复过一帖说的是渐开线函数方程的简易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