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铝高速钢---请教

楼主(2009-05-11):
加工W6Mo5Cr4V2Al高速钢棒料,用三面刃铣刀加工螺旋槽,切深5mm,槽宽12MM,换用不同刀片都只能加工十来件刀具后刀面破损。那位有加工铝高速钢经验请指教。

网友:
这种材料都是通过磨加工实现的。

网友:
我厂要制作铝高速钢刀具,所以要加工铝高速钢,我们没有用硬质合金铣削铝高速钢,就用的一般的高速钢加工(W6Mo5Cr4V2),效果还是很好的啊,刀具的几何角度基本参照加工钢类零件的角度,建议你用高速钢刀具试验以下。
$ [. A2 }9 y, Z7 A    其次,用三面刃铣螺旋槽,三面刃两侧面与工件干涉绝对严重,所以造成刀片磨损严重。

网友:
楼主,怎么不来反馈一下信息,让我长长见识啊。

楼主:
三楼好像是搞量,刃具的?图标好像是我们制造过缸盖检具,我厂现在都是用高速钢加工,但用的是成形铣刀,费用高,效率低,产品一致性差,现制造出四轴连动专机,为改进工艺用瓦尔特模拟切削软件进行过仿真能达到要求,三楼所说三面刃两侧面与工件干涉绝对严重,但是两侧刃完好,可能是刀具后刀面与工件在切削过程中相对滑移大,现正与肯纳刀具工程师共同解决这一难题。

网友:
解决了吗。有什么心得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