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怎么画呀?

楼主(2009-05-11):
螺栓的牙角怎么精确的画出来呀?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过去类似的帖子吧。

网友:
把螺栓横截面画出来,用螺旋曲线扫描切除

网友:
为什么很多求助的 都得不到答案呢 多多努力

网友:
标准件上的螺纹不用画出来,直接插入就可以。
也可以,用扫描剪切画出来.具体画法论坛里有你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