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形,三个点有三个工件,是三等分,不均!加工外圆测量

楼主(2009-05-11):
我今天做一个工件。是个三角形,三个点有三个工件,是三等分,不均!加工外圆测量

网友:
无图,说明不详细,不知是需要解决问题还是分享经验。

网友:
是呀,上个图吧,

网友:
不清楚楼主意思
传图

网友:
光说不传,难以解决。。。

网友(2010-06-25):
我也有同样困难,一个叶轮就像只有三个等分齿的齿轮,需要测量外圆,求助各位高手。

网友:
这有什么问题吗?
打表找最高点,和标准棒对比不就好了。
上三坐标也可以啊。

网友:
一个叶轮就像只有三个等分齿的齿轮,长度680,直径535,在磨外圆时不能卸下来,需要测量外圆,求助各位高手。

网友:
旋转找最高点,借用机床的标尺测量,一般很准。

网友:
不懂什么意思 要说的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