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新产品开发阶段,请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2009-05-12):
目前有接一个国外客人的项目;要求开发一款多功能的无绳电钻;要求电钻内装十二把钻头或螺丝批,通过推拉可以方便更换。客人有指供一个手动螺丝批做为功能说明;见图片(DSCF9086);

根据客人的要求;我们有初步的设计见图;
内部的结构见图片;
现在的问题是12个批头进入6角形的钻头中间不通顺;另外同心度也不太好;
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
东西是不错,可原理讲的不是很清楚,让人无从下手。
最好能把推拉更换钻头的原理讲清楚些,这样大家也好担改进意见。
如果之前手动的推拉方便,而新做的效果不好的话,感觉可能是制造精度上有问题。

网友:
huamei铁面人网友好!
.
去找一把左轮手枪研究一下,其中的转轮弹仓原理就是你要的东西。
.
syw  090512---08.25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Sywg开门造车及回贴的网友;的确一开始我们就是想到左轮手枪上膛的原理,但后来发现上膛后与主动轴连接有点问题;所以又回到老路上来,至于原理就同第一张图片所表达的;十二把批头可以推进推出;方便携带及使用。
      另外,弱弱的说一下;我们现在如要找一把左轮手枪也是挺困难的,哈哈,开玩笑;

网友:
电池的螺丝枪淘汰品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的军品商店有仿真的吧?

网友:
貌似3#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让我想起了读小学的时候的一种笔
一支笔有12种颜色,颜色切换的原理应该跟你这个东西类似

网友:
机械设计关键在于创意,创意一定要简单,最简单解决最复杂的事情

楼主:
机械设计关键在于创意,创意一定要简单,最简单解决最复杂的事情
引用 网友C:

同意;创意很重要;坦白的说;这个创意是老外的;只是我们做机械的需实现这个创意;并将其化为商品。这就是创意变为财富的过程。

         各位网友;如有那个高手可以有简单的结构实现该创意;经验证可行;我可以向公司申请经费。

楼主:
让我想起了读小学的时候的一种笔
一支笔有12种颜色,颜色切换的原理应该跟你这个东西类似
引用 网友D:

OKAY!我们现在的设计就是与您所说;原理类似于可换色的原珠笔,并且设计为整个笔与主动轴连接,也就是整个笔都是转的;但同上所说;这样的结构有两个方面的问题;见第一楼。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孤酒网友;
         手动的只是客人给我们的一个创意的原理;大意就是像这样可推进推出的,至于他要的产品是电动无绳的;所以需要我们开发;
我们有开模做了样品;但基本上是失败,自已检查都通不过,经检讨应不是精度的问题,而是结构过于简单;不可靠。下图是我们的样品图片;

网友:
我觉得三楼的主意不错,手动螺丝批因为靠手握旋转,因此手柄和刀头必须是圆周同心才能方便旋转,而改进成无绳电钻后,因为是靠电机驱动所以就没必要把“弹仓”和“枪管”做成圆周同心,如同左轮手枪,被选中的刀具只需旋转至枪管轴线然后沿直线向前进入工作位置,前进过程不需要侧移,运动线路简单,应该更容易实现。将驱动轴放置在“枪管”后方,可以推拉装卸刀具并轴向锁定。电机主轴则跟弹仓同轴,然后通过皮带轮将扭矩传给驱动轴,这样整个产品体积更紧凑。

楼主:
回复 网友F:

很好;有考虑推进推出;也就是上膛与下膛吗

有兴趣的网友可在网站上将联系方式短我;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4#
感谢Sywg开门造车及回贴的网友;的确一开始我们就是想到左轮手枪上膛的原理,但后来发现上膛后与主动轴连接有点问题;所以又回到老路上来,至于原理就同第一张图片所表达的;十二把批头可以推进推出;方便携带及使用。
      另外,弱弱的说一下;我们现在如要找一把左轮手枪也是挺困难的,哈哈,开玩笑;
引用 网友B:

.
huamei铁面人网友好!
.
我在3楼提出的方案技术要求如下:

1、“转轮储仓孔”大于“主动轴直径”1MM。用于卡住刀头。
2、换刀头时,“转轮储仓孔”与“主动轴”处于同轴线时采用“滚珠定位”。
3、螺丝刀头为“凹内六角”。
4、“主动轴”与刀头配合处为“凸内六角”。
5、……
.
//********************************
.
按照我给出的技术要示设计,还有什么问题?
.
syw  090513---05.59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
huamei铁面人网友好!
.
我在3楼提出的方案技术要求如下:

1、“转轮储仓孔”大于“主动轴直径”1MM。用于卡住刀头。
2、换刀头时,“转轮储仓孔”与“主动轴”处于同轴线时采用“滚珠定位”。
3、螺丝刀 ...
引用 网友A:

谢谢前辈指点;在此基础上;我还在考虑;
1。螺丝刀头与主动轴可以轴向的脱离,开合的功能;主要从安全的角度考虑;
2。同时这个轴向的开合,可以实现头部的夹紧,用弹簧夹头的原理。
另外,总体的布局还在考虑中。

楼主: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螺丝刀与麻花钻;因直径不一致;夹紧部份还在构思中;有考虑麻花钻;丝锥等后面加一个6角的套(与批头外型一样);前辈有什么好的建议。要求不用换头部的夹头。

网友:
人类最伟大的创造就是会类比。

网友:
将十二个刀头视作一整体试试,不一定要"换"刀吧?主动轴驱动“刀架”。

网友:
huamei铁面人 网友好!
.
我给出的方案中,转轮弹舱中的“子弹”====钻头卡套..+..钻头
其技术要求是:
.
1、十二个钻头卡套外径是统一的。
2、钻头卡套外径取值,以与最大钻头配套为准。
3、…….
syw  090515---06.5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每次都用省略号结尾
一次跟别人讲清楚嘛
看了几个贴都有省略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每次都用省略号结尾
一次跟别人讲清楚嘛
看了几个贴都有省略
。。。
引用 网友D:

好像意犹未尽——

楼主:
感谢SYW开门造车及各位跟帖的网友;
事实上我完全可以理解前辈的设计意图,这几天也在按此思路在做设计;目前在设计中还是不错的碰到问题;哈哈,本人才疏学浅,见笑了!!
按前辈的思路,我将卡套统一做成6角形,便于传递转矩,批头本来就是6角形,而麻花钻;丝锥则装于6角形的套中,并且在6角形尾部做成凹凸状,便于弹性连接动力轴,同时,整体考虑动力连接及夹紧的动作,设计轴向推拉结构;头部采用弹簧夹头的结构锁紧6角形的卡套。
    目前的问题在于如卡套设计过短,夹紧部份过于靠前,整体设计结构不可靠,而卡套设计过长;则转轮弹舱总体长度太长;整个产品有点头重脚轻;站立不稳,因此还在优化设计当中。
     网友如有好的思路,可以用草图等方式在站内短我。谢谢!
      希望可以设计出一款实用,美观的产品投向市场,尽管只是工作之一,但也很有成就感!!

楼主:
等出样后;我会将样品图片再贴出来;这是大家的孩子啊!!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G:

仁兄高见;小弟还是有些不太明白,请祥细赐教!!

楼主:
将十二个刀头视作一整体试试,不一定要"换"刀吧?主动轴驱动“刀架”。
引用 网友G:

仁兄高见;小弟还是有些不太明白,请祥细赐教!!
仁兄高见;小弟还是有些不太明白,请祥细赐教!!

产品在使用时只用一种工具?

网友:
可以在上部开个槽,让钻头落入中心位置,不过要保证你的钻头库可旋转.``````

网友:
就跟左轮枪结构差不多

网友:
国外市场上有没有类似产品可以模仿的?

网友:
以下供楼主参考:
在鼓仓的前面设置一个选择环和开关环,开关环与选择环相对旋转90°,分别对应OPENCLOSE的位置,平时处于关闭位置,需要某一工具时,将开关环旋转至OPEN后,再旋转则带动选择环一起旋转,旋转到需要的工具位置时,将工具推出,通过槽两环对应的槽口送入中间传动轴内,轴底部可用磁块以吸引工具以固定,然后可将开关环反转至CLOSE位置进一步锁住工具杆,退回工具则反之。图仅供楼主参考。   [localimg=180,118]2[/localimg][localimg=180,124]3[/localimg][localimg=180,123]4[/localimg][localimg=180,118]5[/localimg]

网友(点评):
钻头退回的时候,能找到存放的位置么? 是不是的转几圈才能找到啊

网友:
不容易啊,  网太差.

网友:
那个工具库和钻头一起转后影响平衡,大小重量不一样,有时还会少一个。使用起来手拿也会抖动。换个位置试试。

网友:
受益非浅,期待早日看到成品!

网友:
是不是过于陷入左轮手枪方向上的考虑了

网友:
楼主,你公司的创意马上就要被人偷走申请专利了!

网友:
买一只推拉式彩色圆珠笔,看看内部结构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东西 确实不错
期待进一步的结果

网友(2013-07-06):
这个上膛、闭锁、退壳。。。
我倒觉得这个结构的难点,更像半自动手枪。必须是结构简单、却不卡壳。。。。

网友:
设计不要受传统限制,弹头旋转库可偏离枪体中心,旋转库弹体中心的园周的切边与出仓中心同心,这样出仓就顺畅了,或者设计成穿心枪托手把,上下卡压,设计要突破传统,让人眼前一亮才有市场,当然必须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