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r15淬火后硬车刀具选择---请教

楼主(2009-05-12):
材料:GCr15,硬度HRC60-62,由于工件比较薄,淬火有翘曲和变形,导致工件倒角不均匀.倒角是两边带角度中间是R的这种.客户要求比较严,没办法只有选择硬车,公司里只有CK6136 数控车床,请问那种刀具比较适合.谢谢!

网友:
这么硬的也没有什么选择,只有cbn的

网友:
只有CBN 刀具了!
但楼主的零件什么样?可能参数要考虑一下了!

网友:
来张图纸瞧瞧哦

网友:
不要想,用CBN刀片,以车代磨

楼主:
这个产品是替代进口的,国外的是用陶瓷刀片车的,没有磨加工.用CBN刀片,我这里也有用过,不过转速一高,就容易打刀.主要还是用的少,对于切削参数的选择有问题

网友:
还有一个选择,用比较硬的涂层硬质合金,速度慢点,也可以车,我曾经车过HRC60-62的轴套以车带磨,CBN太贵因为量少不划算,所以我用硬质合金刀片替代了CBN

网友:
泰珂洛(东芝) 有一种刀具可以加工,我以前用过,具体牌号记不太清了

网友:
YS8的试试行不行,不过手磨的话刀尖圆弧可能磨不准确.

网友:
如果容易打刀,可以选择断续切削的

网友:
楼主什么材质的刀片?

网友(2009-09-02):
打刀是因为转速不够高、走刀路径不合理造成的。

网友:
用A65数控刀片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