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控制阀与气动控制阀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9-05-12):
麻烦给位指点,请问液压控制阀分为压力控制阀、方向控制阀和流量控制阀三种,而气动控制阀也是分为压力控制阀、方向控制阀和流量控制阀三种。不知道液压控制阀和气动控制阀是不是同一个,比如液压压力控制阀中有减压阀,气动压力控制阀中也有减压阀。想了解这是不是同一个东西?还是只是叫的名字一样,实质内容不同呢?

网友:
在液压与气动中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气动不需要有介质回路,而液压系统有。在这个区别的基础上可以看到,液压阀的回油孔都接到了回油管路直到油箱,而启动回路的阀在该位置接的是消音器或者直接排入大气,这就是液压与气动的区别之处。在本质上的加工精度也有区别,液压阀加工精度要高。

网友:
2楼高手啊,学习一下

网友:
同 意 2 楼

网友:
液压一般都是使用高压力,气压传动一般最大也就10bar,所以的好多东西都要复杂点啦

网友:
当然不是同一个,只是名字一样,实质不一样。$ ~: \9 @1 b2 q+ {
液压中的减压阀只是个别有需要的系统才用的,比如机床液压系统,夹具所需要的压力比主回路压力低,这时从主回路上引个减压阀供夹具使用;而气动上的减压阀是每个回路必须有的,目的是为了稳压。

网友:
又长了见识,呵呵……

网友:
学习一下,谢谢高手们

网友(2009-11-05):
使用条件、参数、影响因子都不一样。液压:压力、流量为主因子;气动:压力、流量、压缩比、空气湿度、温度等为主因子

网友(2015-11-22):
需要回路和不需要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