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求齿轮模数

楼主(2009-05-12):
怎么求齿轮模数,我只知道传递的功率
   比如:传递功率为100Kg/m,我怎么去计算我所需的齿轮模数,齿轮大小不定

网友:
看看机械设计教材,上面有详细过程

网友:
根据功率计算传动比 然后再算齿轮大小 可以自己定

网友:
以我自已的思考模式...不見得對...先聲明..
1 先決定徑向最大尺寸來考慮減速比跟模數
2 再以轉矩再來決定齒幅長度
以上機構 以行星結構為基礎出發....供參考

网友(2009-11-19):
齿轮模数是有计算公式的,可以去设计手册里查

网友:
根据传递力的大小,转速,功率等因数在设计手册里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