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机械的液压油箱

楼主(2009-05-12):
最近有很多的故障有液压油箱引起:
1.阀芯卡死;
2.液压泵气蚀,发动机和主泵损坏;
      以上故障都是由于液压油箱设计不良引起,在工程机械中使用的液压系统,应当对液压油的清洁度有一个较高的要求,所以在设计液压系统时应当对油箱的设计给与关注。
      要去除邮箱中的铁削,可以在油箱底部回油处加装一电磁铁,可以将铁削去除掉,避免进入系统,但是必须定期清理被吸引在电磁铁附近的铁削。
      油箱中由于气泡会导致泵吸空,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还有就是液压油黏度大,也就是说在冬季,工程机械工作环境恶劣,但是没有液压油预热系统,故在设计时应该加装预热系统。

网友(2009-07-26):
故障现象与邮箱设计的关系没有看出来啊

楼主:
阀芯卡死由液压油中的杂质导致,气蚀是由于第二个原因导致。工程机械的油箱有很多的要求,在设计中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计。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关于油箱的问题 人孔螺栓总是断裂 后推断是空滤堵塞导致内部压力过大~

网友:
经常更换滤清器,提高滤清器精度,定期换油

网友:
楼住说了原因没写改进措施,希望继续讨论。

楼主:
其实更换液压油滤芯并不一定是明智的选择,个人认为在系统中加入电磁过滤装置较好,且在寒带应加装电热装置,避免液压油黏度大。但是工程机械的液压油箱因其工作环境的特殊所以在设计方面应当引起注意,其实很多故障始于液压油,也始于液压油箱。

网友:
电磁过滤是个好办法,以前用的时候经常堵,就没有想过电磁过滤。

网友A:
我来说两句
1.一般液压系统故障70%左右都是由于液压油污染造成的,前一个月老大叫我去帮他朋友修理一台平板硫化生产线,,整个生产线动不起来,经过我仔细检查,原来在泵的出口先导式电磁溢流阀的电磁阀心因污染卡死,电磁铁通电后阀心不通,系统一直卸荷,他们一线工人哪里知道什么液压故障查找方法啊,那个邮箱里面的油真脏啊,那个老板激动跟我说,他这个生产线停了3天了,每天损失一两万,所以我最后建议老板清洗这个硫化机液压系统,换新液压油.结果那个老板真是个土包子,就是不肯换液压油,舍不得钱,上个新期有坏了,有叫我去修,哈哈,我去了骂了那个老板是个土包子,结果那个老板笑着对我说,这次他愿意清洗液压系统,换新液压油了.
2.一般液压系统过滤方式有四种,第一种是吸油过滤器(装在泵吸油口);第二种泵出油口装高压过滤器(成本有点高);第三种是装在回油路上装过滤器,第四种旁通过滤器(与油泵出口并联,常有3R过滤器)
3.一般邮箱设计时候考虑吸油和回油分隔开,在邮箱里面放有磁力块用来吸住铁性固体颗粒。邮箱做好以后要进行清洁,一般除去焊渣,磷化,清洗,要不喷与液压油不相容性油漆。
4.在北方因天气冷,液压油需要装一个温度感应器和加热器,液压系统在工作之前由温度感应器发信号给加热器加热到一定温度。
写得有点罗嗦,请大侠补充

网友:
学习了  我公司的机器是回油过滤,兼之出厂油箱内部清洁不佳,换油时居然在油液中有焊渣 铁屑等异物导致系统内一部分元件严重磨损。油箱清洁是工厂问题可以改变,但疑惑的是使用回油过滤好处是什么呢?

网友:
油箱的使用前的清洗很重要,但是因结构及空间的限制,很多油箱在设计时就没有考虑到清洗孔的预留,导致安装时难以人工去清洗(比如小型挖掘机的液压油箱),各位老大有没有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液压系统清洁度很重要,清洁度与多方面有关,比如油缸的制造质量(出厂时缸内存在铁屑,生产厂家试验油缸时液压油重复使用,并且还不过滤),我个人认为这个因素很关键;选用的液压油质量、液压系统管路中是否有过滤器等等,都是影响因素。

网友(2009-10-10):
现在的挖机邮箱很少有带加热装置的

网友(2009-12-05):
9楼的老师你的经验很实际,这些事设计中要注意的问题。

网友(2011-05-26):
楼主看来是工程机械行业的

网友:
看了半天,楼主好像离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两句
1.一般液压系统故障70%左右都是由于液压油污染造成的,前一个月老大叫我去帮他朋友修理一台平板 ...

写的非常好,补充一下液压油箱的设计最好要注意如下问题:
1.排污口放在油箱的最底部,且有一定的容积(最好压制一个小球罐),下部连接堵头或球阀,方便排污。
2.所有油口均在液面以下100以上(根据油箱情况而定),所有油口的回油朝向不得朝向正上方(有可能引起浪花,进入空气)。
3.油泵的吸油区与系统的回油区尽量加隔板隔开,若系统回油冲击比较大,最好在油箱的上部加过滤气泡的隔板.
4.吸油滤芯的过滤精度不能太大,回油滤芯的过滤精度不能过小。吸油口距液面的距离一定要大,当然也不能紧贴着油箱底部。
5.回油滤芯尽量安装在油箱的顶部,而油液应没过回油液面。
6.油箱的焊缝应尽量避免清理死角,最好油箱内部要满焊,可以加清洗孔盖,油箱钢板可以折弯。
7.根据实际工况合理选择空滤,必要的话可以用吸湿空滤。

几条拙见,期待补充。

网友:
我们都是吸油过滤

网友:
顶一下,新手学习了,俺公司是做装载机的,同行的有机会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提升放置一断时候泄压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2013-06-08):
油箱的清洁度确实很重要,我公司就是专门制作油箱的。这点我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