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复泵震动异常---请教

楼主(2009-05-12):
往复泵设计手册,有关于往复泵的异常震动的解决方法吗?现在我遇到这种情况,不知道是曲轴的偏重问题还是轴承的问题,泵会有很异常的声响。不知道为什么。先找关于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产品泵出现振动应该在设备主体运动部件是否有损坏、附件功能是否完好上找问题,而不是查设计手册。

楼主:
问题就在于,每个部件都是新的。组装后出现震动的异常声响。开始怀疑有曲轴偏重、轴承等问题。但是似乎都是正常的。组装工艺也没有问题。以前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的。

网友:
打开曲轴上盖,连杆大头瓦的连接螺栓与泵体是否有接触,我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因为连杆瓦在曲轴上是有一定的游动间隙,运行时当曲轴瓦滑游到极限位置时,瓦螺栓与泵体发生接触发出较大的声音,而由于碰撞又使瓦架离开接触点就又不响了。解决办法:重新调整坚固螺栓。OK!不知你是否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