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镀锌最长的工件是多少?

楼主(2009-05-12):
有一批40*60*2950的工件,需要热镀锌,可以么?可以做到最长是多少?

网友:
长度取决于镀槽的长度.一般6米都可以做.

网友:
3m小意思了!

网友:
看你外协厂的锌槽了,不过一般都在7m以上吧,一般的管子都是6m4左右的呢

楼主:
学习了,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
小意思了!

网友:
估计蛮容易的,我们那么长的桁架都给我们热镀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