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减压阀与溢流减压阀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5-12):
三通减压阀与溢流减压阀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一个是进口压力,一个是出口压力

楼主:
我是初学者,能在说的详细一点吗?还是不太懂啊!

网友:
减压阀的进油口和出油口都是压力油口,溢流阀的出油口通油箱,不是压力油口。

楼主:
我说的是两个减压阀的区别不是溢流阀与减压阀的区别

网友(2020-06-11):
三通减压阀是不是三路减压阀,如果三路减压阀,一路是系统压力,一个是出口压力,还有一个口是去油箱,当出口压力增大的时候,比如说负载是油缸,当伸出遇到阻力,油缸压力会变大,从减压阀到油缸管路压力变大,有风险,当三路减压阀的时候,如果压力变大,会从油箱口排油,降低压力,保持设定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