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展开该部件的接口

楼主(2009-05-12):
求教:如何展开该部件的接口
这是铁皮的部件,打上红色的即那个接口,
我该用什么软件、如何展开?能否连着电脑按尺寸将它加工出来?
这应该很简单吧,但我是新手,先谢谢各位高手了。

楼主:
以下是它的平面图及尺寸。

网友:
我用solidworks钣金做了一下,你只是要求展开切口部分的话,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谢谢。
听他们说用DynaForm比较好,但我不会用。
solidworks我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