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检毛坯,该如何下手具体用什么测针?

楼主(2009-05-12):
三坐标要检测铸件毛坯,不知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经验,该如何下手具体用什么测针?

谢谢!

网友:
铸件公差都就较大,使用D2的探针检测会较准,因为表示表面坑状形,探针过小,可能会测到坑内而致使误差大

网友:
测量铸件用测量机测量结果需要分析的,一般结果也只是参考吧,

网友:
测针就是要求在满足能测量的条件下尽可能的大,要避开凹坑、锐刺等缺陷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事情我常干
总结下来就如楼上说的那样
取大直径的探针,然后避开坑洼或是特别突起的地方
应为表面粗糙,只能用取点的方式进行测量
不过这些结果只能做参考
铸件的尺寸测量是为了检测有没有加工余量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用划线的方法检测更加直观和实际有效

网友(2009-08-20):
你们太有才了!你们公司太有钱了!

网友(2009-12-25):
取大直径的探针,然后避开坑洼或是特别突起的地方
应为表面粗糙,只能用取点的方式进行测量
不过这些结果只能做参考
铸件的尺寸测量是为了检测有没有加工余量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用划线的方法检测更加直观和实际有效

网友(2012-07-20):
我个人感觉,毛坯不伤害测针吗?

网友:
什么样的毛坯?划线检不行吗?

网友:
只有不懂技术的人,才会让三座标检测毛坯

网友(点评):
俺也觉得用CMM去检测毛坯实在不是一个好方法。前段时间俺在零件毛坯面上选了一个加工基准,供应商居然非要用CMM打点找基准,快给俺气死了。把CMM当万能的了都。

网友:
老帖子了。。。看你铸件公差和尺寸大小了。。。建议使用单臂式的。。。成本较低尺寸较大。。可以双机配置。。。一般空间保守估计在  0.1mm  以下。。看尺寸哦。。。尺寸很重要哦。。当然如果铸件的公差要求也很高。。。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可能咯

网友:
我是用三坐标测量加工件的,有一天公司拿来一个铸件,要我检测。我看到第一感觉有点懵。这从哪里下手啊,哪里才是基准啊。后来好歹测完了。测量铸件不要用测加工件的心态来测。铸件的公差很大的,就像5楼和7楼说的。找对地方也是可以测的。有时是依靠测量铸件产品来看砂型的状态怎样。有没有涨箱什么的。

网友:
尽量选较大测头测量,在面上尽量选平一点的,这只是一种参考值。